海尔19的LCD闪屏的维修

楼主(2012-10-05):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海尔19的LCD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通电按开关,屏上显示海尔后暗屏,并且指示灯红绿交替不停闪硕偶然又亮一下屏又黑掉,如此反复。刚开始以为是LED的屏,因为这个屏做得很薄,打开后看到是个LCD的。又是个驱动高压一体板而且很小,如果真是程序问题改板都是比较麻烦的事。所以我就考虑是不是灯管老化引起的电路保护。决定从灯管下手,但在拆灯管之前还是排除了一下电源的问题。测外接电源输出为12V。此屏的灯管真的很难拆,必须把屏的胶壳与铁壳全部拆掉后,还要把屏显电路板与液晶板一起取下后才能将灯管取出,它是夹在均光板上的,只有两个灯管。当然我在拆灯管之前也做了测试,因为这个屏有点怪,没有取下液晶屏时既便是灯管亮了,屏也是黑的。所以看不到灯管是不是好的。费了一点工夫拆下灯管后测显灯管是好的。这时候,我就开始怀疑高压部份的问题了,改了一个高压板上去,结果故障现象依旧。后来又用通用板来点屏测试,还是同样的问题。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外接电源上,此时我用恒流电源供电测试。通用板正常显示,原装板显示也正常。原来是外接电源电流达不到需求了。用恒流电源测试此屏的正常工作电流是1.4A,原来外接电源的额定值为2A,可能因为老化,达不到工作电流而产生此故障。所以换个12V3A的外接电源OK。

网友:
  要先考虑简单的   走了 一圈   两个小时没了   不知报了多少钱

网友:
你维修走的太远了吧

网友:
晕啦,如果按照你维修的流程收他80太少啦,如果按照你换的配件什么的,收的有点多,不过没关系,反正问题修好啦,解决客户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网友:
怎么说也得报个150啊

网友:
接到外置电源的显示器,先用自己电源试下机嘛。

网友:
是不是M1900,我就见过一次,还发了贴,正是暗屏,那个原装的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你维修走的太远了吧
需要多加锻炼哦

网友:
我们试机子都是用我们自己的适配器,这样,首先确定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你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供电不足引起的,而你却绕了一大圈子。呵呵

网友:
还是用自己的可调电源试机比较好一些。这样确定客人的适配器故障就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了。精神可佳,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