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示波器测ATX电源的主电源半桥上管集电极,测不出波形?

楼主(2012-10-05):
      玩数字示波器的行家,能够解释一下为什么测ATX电源的主电源半桥上管集电极,测不出波形?我测ATX电源,用的探头是100X,不管是芯片的的波形,驱动管基极、集电极的波形、推动变压器的初次级波形、辅助电源开关管的波形都能测出来,就是主电源的半桥上管集电极的波形测不出来,半桥两只开关管是由两只主滤波电容供电,一只电容供一只开关管的电源,那么就有两个地。我交换接两个地都测不出上管集电极的波形,测两只开关管的,上管发射极与下管集电极的连接点能够测出波形。测不出上管的集电极的波形,不知道是地的连接点没有找对还是示波器的设置没有设置对。望玩数字示波器的高手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2-10-6 17:05):
     辅助电源的电源管可能称为开关管不正确,通常说的电源管吧,或电源振荡管吧。

网友:
上管的集电极接的是电源正极,正常应该是一条直线

网友A:
      谢谢回复。 是的,上管集电极接的是电源正极,测得确实是一条直线,约280V直流电压。今天我又测了一下还是测不出来波形,还是一条直线,直流电压约280V,视市电的高低波动直流电压有轻微的波动。
    为什么测不出上管集电极的波形,对半桥的工作原理不清楚,可能是不存在?或者存在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是的,上管集电极接的是电源正极,测得确实是一条直线,约280V直流电压。今天我又测了一 ...

直流电当然是一条直线。半桥推挽工作的只能在上管的发射极与下管的集电极才测得到波形,ATX电源图纸百度上有,看一下原理图就会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当然是一条直线。半桥推挽工作的只能在上管的发射极与下管的集电极才测得到波形,ATX电源图纸百度上 ...

       谢谢回复。从图纸上看跟辅助电源开关管相比较,辅助电源开关管集电极的直流供电要通过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再加在开关管的集电极上。半桥推挽的上开关管的供电是市电整流后直接加在上开关管的集电极上的,看来,上管只起了一个开关作用,不发生振荡,所以测不到波形(这是我的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辅助电源的开关管要自激起振(辅助电源称为开关管可能不正确,通常称的电源管吧),持续相对稳定的振荡,所以集电极能够测出来波形来。半桥开关管和辅助电源开关管,也就是说同样都是开关管,一个在集电极测不出波形,一个能够测出波形来,跟它们的工作原理有关。这是我的想象和理解,我的电子基础很差,没有受过专业技术培训,自己看一点电子书籍充实生活。朋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