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T-19366w 通电有音乐 ,

楼主(2012-10-05):
今天接到一台海尔的HT-19366w的显示器 ,通电以后响几声音乐就没反应了,按开关有响声但屏幕没反应,第一次遇到这种显示器 ,无从下手 。请问有高手修过吗····给点提示
显示器

网友:
先查供电,再查背光开启信号,根据此信号的有无,确定是主板还是逆变板的问题

网友:
没遇见过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