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510

楼主(2012-10-05):
  这个要机+5VAL 对地了怎么搞哟兄弟指点一下哟

网友:
加个电压摸哪里烫

网友:
短开看是哪一边短?

网友:
不到万不得以别用烧鸡大法,先看下那些电感从大的地方入手

网友:
断开电感,量看哪边短。再用烧机法,找出损坏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