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7无供电!求助

楼主(2012-10-05):
这块板有待机,能触发,内存边上一个场管烧坏了,换后还是无供电。看了下MS7的脚位图,量VREF无电压,红线标记得地方写了close to ms6+。是不是这个VREF_IN无电压就会关闭内存供电吗,然后其他供电都没有了吗?正常几V?

网友:
你看后级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啊;

网友A:
VREF_IN   正常会在1.8V 左右!!
MS7 其他测试脚位也是需要测量的。。。  主板的桥 总线 一般都是由内存1.8降压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EF_IN   正常会在1.8V 左右!!
MS7 其他测试脚位也是需要测量的。。。  主板的桥 总线 一般都是由内存 ...

换了也无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REF_IN   正常会在1.8V 左右!!
MS7 其他测试脚位也是需要测量的。。。  主板的桥 总线 一般都是由内存 ...

MS7还需要哪些条件?3V!5VSB,RSMRST也正常

3.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S7还需要哪些条件?3V!5VSB,RSMRST也正常

你就给一张图片 也不好帮你分析啊!!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把没个角测试一遍 在把 却少供电的角整理出来  在按照图纸去判断那些角在内存供电之前应该出来。。。慢慢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给一张图片 也不好帮你分析啊!!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把没个角测试一遍 在把 却少供电的角整理出来   ...

MS6+条件都OK,就没输出,手头又没有MS6+,哎

网友C:
修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没有啊

练手的,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