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笔记本运行慢

楼主(2012-10-05):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台  HP 4321s  本本。说开不机用的好好就坏了。用可调式电源看下下电流跑的正常,就是点不亮。先拆开在检查下,拆开量了下供电。都有,通电电流跑的也正常,先刷个BIOS 试下。蛮有信心的。刷了结果故障一样。难道是显卡坏了。显卡供电也有。量了半天。都正常,那就上BGA 焊下显卡。反正板子也不贵。实在不行换板子。焊完还故障还是一样。无奈。把板子放到一别,先不修了,给客户说要换版。发了一块板回来,套起一试傻眼了,还点不亮,不是主板有问题吧。我问了一下。说绝对没有问题。屏坏了。那就先拆吧。拆开一看屏些也好着了,MTD 重新插了一下。居然亮机了,我又把客户的板上去也可以亮机。算是修好了。

板是好了,有遇到新的问题。进系统反应特慢。系统也重新做了,WIN7  XP  都一样 。BIOS 还原过。硬盘应该是好,没有检测出坏道。但就是反应慢。不会是我刷的BIOS 有问题吧???能点亮就没在把原来的刷进去。是不bios问题。

网友:
求助一下高手

网友:
换过硬盘试试没有

网友:
换了不行。一样。进了系统运行慢。进系统54秒

网友:
嗯!要不修改一下注册表,让开机加速呗!

网友:
系统运行吗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下

网友:
楼组提醒我了,试试有可能。bios我也更新成最新的了,谢谢楼组

网友:
DELL 的机器我见过,HP 的我还没见过了

网友:
没有遇见过。。最后解决了没有

网友:
搞定了。加焊了一下南桥。南桥虚焊了

网友:
ocp起控了,查这个电路吧

网友:
ocp  控制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