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p 4700出故障了,请老师们给点思路

楼主(2012-10-05):
打印就提示这个东西,电源灯绿色,下面的黄灯闪,不能打印了。见图
绿灯长亮,黄灯闪5下,关上前盖时也提示这个。网上查一下说是“打印头未安装/打印头安装不当/打印头EEPROM数据失效_正确安装打印头 ”,重新安装打印头还是不行。这个是连供的,需要换打印头芯片吗

网友:
这种情况是打印机末识别到喷头,打开盖板,取出墨盒及喷头,把喷头的接触点擦洗干净,再装上试试。如果还是一样的问题,那这个喷头就坏了,要重新换一个了

网友(点评):
谢谢仁兄指点,一会试试。因为之前一些小故障联系售后给出的答复都比较夸张,经自己处理一下就解决了,所以不信任售后了。这次售后同样夸张:头坏或主板坏,或者全坏,费用400-800元!全新一台才一千元。

网友:
网上200元淘个打印头装上好了,再次感谢楼上的仁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