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门来看看啊

楼主(2012-10-05):
今电脑不开机了  DDR2 1G+2G内存取下2G正常开机 偶尔不拆2G能开进系统 电脑属性只有1G CPU-Z是3G 2G双面改刷1G单面也正常进系统 电脑属性2G CPU-Z 2G 怀疑2G背面颗粒有问题  RST检测如图
看看是哪个芯片坏了还是虚汗 引脚在下面要准确才好拆  大侠们懂的给我确定下颗粒位置 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2-10-7 13:23):
新发现 512+这根2G系统能开机 BIOS识别1048M显卡分64M 电脑属性1G  CPU-Z是2560M 刷成单1G电脑属性1.5G 正常识别  单面RST也是同样位置报错 2G不改属性显示1G 改单面是1.5G  到底是A面问题还是B面啊

网友:
第三个呀

网友:
我试过只用A面1G正常进系统运行 AB双面2G打开就不开机 应该是B背面的颗粒有问题  你是说B背面第3颗?

网友:
还是有很多人问啊

网友:
我们内存坏了,直接换

网友:
会不会两根内存条不兼容啊

网友:
单上2G不开机  兼容问题可以忽略  如果颗粒坏了就不要了  如是芯片潮湿短路 虚焊 我可以吹下来清洁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