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开机无显

楼主(2012-10-05):
昨天拿到一款hp dv6的机子,AMD的,按开机键能开机,电流走到2.3A,但是屏无显,
经过一段折腾后,还是一样,于是上诊断卡,卡上显示代号 11,(测试DMA通道1。 CMOS状态寄存器已作初始准备,即将停用DMA和中断控制器。 第一个64DK RAM第1位故障。)
到了这里,本人就没法子了,于是向各位高高手请教 ,

网友:
后来换屏试了一下,开机是无显,但是断开电源时,有显示logo进去后的英文字,外接没有测试,

网友:
刷下bios。看下电路图哪里不正常

网友:
刷一下程式吧!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个DV6,独显的,跑码卡跑到42,显卡从植了还是一样,只有换显卡试试了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呢?我的机器还没去换显卡

网友:
BIOS有问题也会不显示

网友:
外接看下,

网友:
应该是没有背光吧

网友:
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