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笔记本无规律自动断电、风扇转速有问问题

楼主(2012-10-05):
笔记本用一段时间就自动断电关机了,无任何提示。关后还无法直接开启,又要等一会儿才能开启,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呀。

这款笔记本网上也有反应这个情况的,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呀

网友:
芯片组的供电不足

网友:
散热器,或者触摸板下面进水了

网友:
看下主板上的绝缘纸什么的都有吧

网友:
嗯!检查一下风扇的5V供电是否正常,或直接从USB那迁个5V电压让风扇常转;

网友:
现在的机子故障都不好修啊

网友:
这款机器掉电是很蛋疼的,有的说是散热片,

网友:
风扇的看下5v供电   那个风扇和像不正常    一分钟才600多圈

网友:
风扇改常转试试

网友:
这么明显的故障,就是风转风速转速脚检测出错了

网友:
"关后还无法直接开启,又要等一会儿才能开启"  我感觉是散热问题

网友:
就是散热的问题,把风扇改成长转,我就能解决了

网友:
我遇到一台E40是换散热铜块好的,不妨试一下

网友:
没看见风扇转速为0啊   看看成也大师    败也大师

网友:
E40这本子散热容易坏

网友:
内存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改为长转我再试一下,绝缘纸胶都有,没有动过。CPU与散热器也是接触好了的,风扇供电的脚电压如下

1.3V GND 2.3V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再试一下!

网友:
600多圈  是正常的。这个机器就是这样。。你在桥下面垫铜片看看。

网友:
改常转后就一切正常了,加5v常转声音太大了,这样又担心风扇寿命不久,所以加在旁边一电阻一端,电压为3.3V,我想这样总比原来的2.3V转速要高一些。
看来还是风扇转速低导致散热保护自动关机这种思路是正确的,因为故障现象中说明了一下“关后还无法直接开启,又要等一会儿才能开启”中也可以看是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