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不通电

楼主(2012-10-05):
昂达G41不通电,发现是32.7晶振坏了。换上就OK

网友:
貌似我也遇到过类似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通电不开机,南桥晶振不触发,这问题用万用表针什么的点下晶振俩脚就可以开机跑马,能判断晶振或者谐振电容坏了

网友:
这也。用写出来

网友:
楼主能把如何发现是晶振引起来的或者是如何排除其他问题确定是晶振的问题的思路分享一下岂不再好不过了!

网友:
该把维修思路说下,是直接测晶振是否起振的吗

网友A(2014-06-08):
共享下经验也不错,楼主好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享下经验也不错,楼主好样的

是共享经验。分享没遇到的故障维修,只是经验。像这样有点赚分的嫌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共享经验。分享没遇到的故障维修,只是经验。像这样有点赚分的嫌疑。

请问又有谁给楼主加分了,赚了多少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又有谁给楼主加分了,赚了多少分

发一个帖子。不是3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帖子。不是3分吗

人家发个帖子不是为了得到3分,如果楼主想赚分,回帖快多了,一个回复就2分。楼主就是分享下经验

网友:
我今天也遇见了一块这个主板 可惜把晶振和电容都换了还是不开机

网友:
32.8晶振两脚有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