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简单维修

楼主(2012-10-05):
朋友一天拿来一个迈拓IDE硬盘,问能不能找回硬盘里的资料。其实就是小朋友的图片十几G多,我上电脑看,找不到硬盘,拆来硬盘的线路板量测也没有发现问题。最后只有买一片板换,换板后上电脑看到硬盘。朋友高兴啊。一般找不到硬盘最后都可以换板修好。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只能对付80G以下的老硬盘,而且必需是一样的板,还是板坏了的那种。。。

网友A:
换板不要刷BIOS吗

网友B:
额,直接好的吗?

网友:
可以直接换板?学习了,不过好像要找外型一样的吧?

网友C:
数据可以直接读出来吗》估计提示要格式化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额,直接好的吗?

是的,以前迈拓换的好了,都是这样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可以直接读出来吗》估计提示要格式化吧

要的就是硬盘的数据。不要格式化,格式化了还不是又要数据还原。

网友:
不错!不过还没遇见过

网友:
硬盘没修过,学习下谢谢分享

网友:
要找同型号的硬盘的板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以前迈拓换的好了,都是这样好的。

哦,受教了,谢谢哈

网友:
我也曾经换个板子,但还是不识别

网友:
哟。这么强大。改天遇到了也来试试看

网友:
一般找不到硬盘最后都可以换板修好。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76707#lastpost

网友:
还是板坏了的那种,有这么易碰上吗?

网友:
成功的几率不大 因为要找一模一样的板

网友:
之前听说过换了板···还要刷板子的bios·············

网友:
学习一下。很好的方法。

网友:
牛,学习了。很好的方法呀!!!

网友:
BIOS不刷也能亮啊 这么好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怎么我看不到呀!

网友:
回去试一下

网友:
关键是到哪里去找一模一样的板子?

网友:
LZ,RP好找到一样的,且磁头没坏。肯定可以的。

网友:
貌似直接换板也很少成功的,基本要刷BIOS,或者我运气差

网友E:
学习了 有空试一下

网友:
有的硬盘,换板子可以直接修好的

网友:
你好 认不到一般换个12兆晶振就好了 如果没得换的用手摸下晶振或用列子点下晶振也可以认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不要刷BIOS吗
MT的盘不需要

网友:
是不是还有ROM芯片的问题

网友(2012-11-14):
我换过一个160G的,怎么都不能用!

网友E(2013-04-18):
嗯,挺强大的,给力!

网友:
老硬盘可以,但现在比交新的硬盘就不行了,即使找到相同的板子,也要换BIOS芯片

网友:
看不到,什么情况?

网友:
就是直接换的喽

网友:
没什么经验啊。应该还要刷BOIS吧

网友:
楼主技术很厉害阿,硬盘也会修,学习了。

网友: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