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主板跑45也OK.

楼主(2012-10-05):
精英945主板朋友拿来时,有CPU和风扇装好,朋友说不开机。我先测量下有无短路,上电诊断卡路FF.拆下CPU看,针脚都变形了,搞正后,上电诊断卡跑45.怎么过不了内存。又量测一下,也没有发现问题,无意接上了显示器,诊断卡路还是跑45,显示器有显,怪事。装上系统试用也OK.真是搞不懂。这板有二片都是跑45,有一片进不系统,但CPU针脚断了点,我想是这样进不去。有谁能说一下为何??跑45能显示?

*脏话*啊,945的主板用什么U会有针脚,莫不是网上神级的945还是楼猪讲错了

网友:
测试卡出问题了吧

网友:
精英主板就是这样 我还有碰到跑D1  D0 C7都能显的, 像戴尔一样不抓诊断卡。很正常,能显就OK。就不要看诊断卡。。。

网友:
 945的U有针脚吗?断了吗?还是CPU坐上的针断了?

网友:
你的诊断卡兼容性太差,所以才会卡45的!用好点的卡就会看到跑完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见过你说的故障,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神人啊,intel的cpu有针脚吗?

网友:
用一般的诊断卡跑精英的板,有的跑一下 有的根本就是4个F 4个0。

网友:
45 初始化数学协处理器。从486开始,数字协处理器就已经固化或是集成在CPU内部了。应该是CPU受损,但因为协处理器在很多应用的时候用不到,所以并不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