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G的51427的LDO短了。。怎么办?急啊。

楼主(2012-10-05):
我的宏基4736G  版号LA 4495P。。待机0.19.。.51427.发烫。。6脚主电压有。。4脚LDOEN电压有。。但是7脚LDO没电压出来。对地短到O。。。。拿掉芯片。。照样的短打O。。。
我就郁闷了。。这东西。别的旁边我也都已经查过。。都还是一样。。。本来是没别的问题的啦。。
就是换了换后面CPU的NEC电容。。换成6个330的。。没想到。就成这样了。。
我把后面的个330都拿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的天哪。。还有可能坏在哪里呢。。

网友:
救救 我把。。
我的天哪。。这本来没问题的啊 。

网友:
来人哪。。
帮我回答一下啊。

网友:
不会就这么沉了吧。

帮帮我。。问题出来了 。。答案呢。

网友:
怎么就没人呢。。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楼主  你的故障个我的差不多 LA 4495P。。待机0.31.。.ISL6237.发烫。。6脚主电压有。。4脚LDOEN电压有。。但是7脚LDO没电压出来。对地短到O。。。。拿掉芯片。。照样的短打O。   用1V少没烧到,5v烧烧出PBC板发热   我想不会是板层短路了吧,我也是换大电容后就这样了,换了4个330的

网友:
补充下LDO是VL这块的

网友:
VL这块上的原件全取了还是短啊

网友:
用烧板法试试

网友:
烧不出来啊,用12V5A烧PCB板发烫

网友(2012-11-07):
同样的故障真是郁闷了,,,没有解决的吗、我也想不通是哪里搞不好引起的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就换了6个330怎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啊,找到问题了发一下哈

网友:
换330怎么到35V去了?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有焊好,这种情况你最好烧一下,如果烧不出来就把LDO这条电路上面的东西一个个卸掉,反正LDO涉及的东西不多

网友:
并一个台式机用1000|6.3键盘稍微高一点,风险小,完美解决很多台

网友:
都0欧了怎么烧得出,5v ld线性电压去的地方不多 拆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