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亮一下就灭 LD7575电压抖动

楼主(2012-10-05):
接修一台HKC 22寸显示器 亮一下就灭 没开壳之前估计可能是高压部分4606坏掉 开壳先测12V在灯管亮的瞬间变为9V左右 很明显是电源带载差 先查12V 5V滤波电容无问题 断开驱动板 空载接通220V电源 用47型指针表测5V 12V均有稍许波动(用数字表很难发现)这时不要测在路电压 因为这时如果测LD7575各脚电压的话也会抖动 根据平时维修的经验 直接取来 光耦 TL431 50V 47UF电容和IC供电二极管(用RU2代换) 全部换掉 通电测12V 5V电压均稳定了 再接上驱动板和屏 开机正常了 最后再把原机的这4个原件逐一代换 发现是供电二极管内阻增大(图中的D2标注有误 应该是快恢复 用RU2代换) 使得IC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谢谢大家加分 明天再来一个原创 联想20寸灯管和亚格力板烧焦 改LED套件的

网友:
我对显示器 不是很了解。但是还是学习了 嘿嘿。

网友:
显示器  就三星的难搞点   楼主辛苦

网友:
牛,液晶电源带不起负载就是这么几个元件的故障了哇,

网友:
只是经验 也不排除其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