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维修问题

楼主(2012-10-05):
一台32寸液晶不通电,测电压是电源板问题,电源板型号是IPB732

保险丝没烧,这里也有一个保险丝,就这个保险坏了

还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击穿短路了,就是图中画圆圈的位置,型号是1N4736,6.8V稳压管,稳压管旁边还并联着一个电阻,电阻值看颜色是橙白银,应该是0欧的,我的问题是这样换上一个好的稳压管,那测两端还不是一样显示短路?因为有0欧电阻并联着,稳压管的正级接450V的地,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别的没有东西坏

网友:
桥整流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电阻是零点一九偶。过流取样电阻,,,,,,,,,,,,,,

网友:
6.8V二极管是保护二极管,,此单元大功率MOS管靠不住了

网友:
开关管。电源 IC

网友:
过流检测电阻仔细测测看,那些电压出来了,那些没有出来?

网友:
稳压管负极接的MOS管没坏,其他3个MOS关也没坏,就一个稳压管和保险丝坏,就是450V电容正级连接的保险丝断,保险丝接另一个MOS管,现在也没这个稳压管试

网友:
450V保险挂了,整流桥-450V电容-开关管

网友:
我的表笔伸不进屏幕里 帮不了你了

网友:
这个保险和稳压二极管坏的话,那背面的电源管理IC八成也挂了,换了吧。测下旁边的MOS管和整流桥,都完好后,上电试

你换一个好的上去,肯定是不是0欧。

网友:
可以的话画个电路图吧,   电阻我觉得可能是接地电阻    但是却不可能和稳压二极管并连,而且还只有6点几伏    连芯片供电应该都不会这么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