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思路问题

楼主(2012-10-05):
我开始拿一块板,,开机掉电,,老师让我测CPU供电,,,,如何测

拿到一起板子,,要从哪测起,,电感不用说了,,有没有细节部分,,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  我也不是很清楚 的,带高手 来解决吧,

网友:
很简单的,拿万用表调到20V点啊档,然后一支笔接螺丝孔,一笔接CPU电感,然后再加电,如果加电的瞬间又0.9V左右就是有CPU供电

网友:
别担心,不知道不要紧,先从简单的开始。

其实你数数一块板上的电感,其实很少的,也就10个左右。每一个当然代表着一种电压。这是第一个认识。

其次,你要注意一下,一般一个芯片或设备其主要的供电都会放在附近,不会放的太远。
       比如,CPU电压当然会在CPU座的附近,所以在CPU座边上找到的电感一般就是;
              南桥芯片的主要供电,比如+1.05V,也就在南桥附近找;
              内存的主要供电,比如现在DDR3用的+1.5V_SUS,其电感必定就在内存槽边上。

再其次,笔记本上目前除了CPU需要两相供电来提供足够的电流,其他由PWM模式产生的电压都是单相。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CPU座附近找到的电感刚好是一对,那它就确定无疑是CPU的供电啦。
           当然这不绝对,但大多数如此。(上网本CPU功耗小的,其供电就不需要两相了)

最后,PWM模式产生的电压才需要有电感,也有个别线性调压产生的电压也会用个小号的电感
     但是,有电感的电压都是重要电压,而且方便测量。
         其他开关管产生的电压都是同幅值不同名的电压,特别是+3V系列(+3VS5,+3VSUS,+3V,+3V_LAN,+3V_GPU....)
及+5V系列(+5VS5,+5VSUS,+5V,+5V_HDD,+5V_LDO....)电压,这些不好识别,需要慢慢积累经验,不急的。

网友:
先看看有没电容爆的

网友:
上网本都是 做 CPU 和北桥就OK   你做CPU吧 一定好

网友A:
兄弟,,你回答的真好,,,我是问除电感外的,,检修,,不过还是谢谢你

请问,,如何学好IO,,,我说的是引脚功能,,在电路的状态,,有资料可以学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回答的真好,,,我是问除电感外的,,检修,,不过还是谢谢你

请问,,如何学好IO,,,我 ...

原来不是问的供电啊?

你找一个有电路图加点位图的学起不是更好吗?其中的学习的线索就是上电时序,很多电路图中都会有的。
这样你就可以自己摸索。

EC引脚太多,上电时序中要测量的不多,全面的了解恐怕不适合你现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