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寸LG显示器摔地上了

楼主(2012-10-05):
打开可以正常显示LG开机图标,大概过两三秒就会全黑,请教一下师傅们,显示器现在拆开了没见硬伤,求助啊。。。。

网友:
可以先测试下是不是灯管摔坏了.

网友:
你的头像真是太淫荡了

网友:
灯管可以显示两秒啊  坏了还可以显示么。。。

网友:
先试灯管在试高压板,,灯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灯管坏了,拆开开开

网友:
可能坏了一条吧。,亮屏没看到裂痕的话直接拆了

网友:
可能是其中的灯管有坏的,但不是全坏。这种可能极大。我修过的是这种情况。还有就是看下高压板部分有没有元件烧了。

网友:
灯管点亮两秒后不亮是自我保护启动了。能亮说明还有正常的灯管,但损坏的灯管引发了自我保护,所以瞬间又不亮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  保护了 楼上的正解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哥  多谢了  我先拆开看看

网友:
肯定灯管坏了。

网友:
有一条应该罢工了

网友:
应该是有一根断了、开机高压进去几秒中就自保、我认为你先用点屏配屏的套装点下屏起先把故障缩小一下

网友:
很好。6楼说的不错。

网友:
楼主换个头像吧 有点不和谐

网友:
先灯管,再高压板

网友:
学习了  都是高手呢

网友:
没事 小问题 你应该庆幸啊   屏是好的  等多灯管碎了 灯管碎了也是可以显示的   只是时间短一点 不能正常亮  最关键就是屏屏只要是好  一切都OK

网友:
大家看清楚是摔着了啊.       我也是来围观楼主头像的.

网友:
LZ你的头像!!!!

网友:
建议楼主换头像.

网友:
楼上正解啊。。灯管挂掉几率大

网友:
先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情况啊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们  是灯管碎了一根  第一次修显示屏  装上后发现里面多了好多黑点点

网友:
屏没碎  是运气  换灯管试试

网友:
摔得那么好?屏竟然没有事?
那就换灯管吧

网友:
能亮说明还有正常的灯管,但损坏的灯管引发了自我保护,所以瞬间又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