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N440G卡滚动条火大了南北桥都干

楼主(2012-10-05):
机型:联想旭日N440G(GM965+HBM)
板号:06234-1.   A-note 2.0 M/B   48.4TC02.011
故障:开机进滚动条,一直滚,就是滚不进系统,进winPE要滚好久才能进。装系统会卡死不动。
声卡,网卡,NewCard,读卡,都拆下,涛声依旧,
换南桥,换过EC,还是一样,加焊了一下北桥(没完全溶化),不行。
难道还得换板?

网友:
换过 cpu吗

网友:
修好了,给个答案

网友A:
难产啦,修好了分享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产啦,修好了分享一下哈,

最近来修本本的人少了,来修的都是一些伊朗杂症。

网友B:
硬盘换过做过系统没有,还有北桥直接换新的,注意南北桥通信地址线和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换过做过系统没有,还有北桥直接换新的,注意南北桥通信地址线和数据线

客户拿来就不带硬盘,我用自己的测试硬盘装不进系统,南北桥通信地址线和数据线DMI怎么查?GME965能否代换GM965?

网友B:
你这个多数是北桥问题,直接换一个试试,好了告诉一声

网友:
这种问题 不好修呀.楼主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换板吧。呵呵,只是见意

网友:
买个新的北桥试试,,注意是不是打磨过的芯片

网友:
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板子了

网友:
先换北桥   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多数是北桥问题,直接换一个试试,好了告诉一声

怎么都说换北桥,我现在只有一上拆机的gsm965,不知道可不可以代换GM965

网友:
换板会更直接点,,

网友:
GME965能否代GM965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今天遇到同样问题   北桥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内存换了没有

网友(2012-11-14):
不知你刷过bios没有,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裸板测试下

网友:
不是啊,把光驱拿掉试下啊,我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
可以刷BIOS试试  要不你查下 南桥的条件  USB 时钟 什么的 这些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对我也是把光驱拿掉就可以了

网友:
光驱卸了没有。我遇到过。只有一上光驱就在滚动条一直滚进不去。进PE也是一样很慢。卸了光驱一切正常

网友:
可以通用,一样的

网友:
你把该排除的 排除了   再不行就换班吧?有些机`是很难弄好! 《外设  SB  CPU  BIOS  EC》

网友:
外设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