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10 没触发

楼主(2012-10-05):
DELL 1410的机子 LID_SW#被拉低怎么修? 这个信号跑到EC的120脚 我把这个脚搞开 就有3.3V 把EC焊上就拉低了 换了N个EC 故障一样  怎么搞?  求大侠指教

网友:
做个南桥看看

网友:
J1不安装能不?

网友:
把休眠开关干掉再看

网友:
查下休眠键是否有问题

网友A:
那就直接把120脚挑起来不用就行了!如果换了N个EC了还不行的话,一是楼主EC型号不对,二就是BIOS资料坏了!

网友:
结果出来没有

网友:
J1是休眠开关吗?是的话就有可能是休眠开关坏了 华硕坏的很多

网友:
你看一下 LID_SW#相连的有哪些……。我修过一主板休眠被拉低是因为一个二极管坏,以至反向被导通接地而拉低,二极管正常是反向不导通的,我换了二极管后就OK了——希望 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把120脚挑起来不用就行了!如果换了N个EC了还不行的话,一是楼主EC型号不对,二就是BIOS资料坏了!

换过BIOS了 我有一样的板

网友:
去掉不行就不是这个问题啦

网友B:
把EC的120脚搞开,能出发吗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应该是触发,不是出发

网友:
换休眠开关试试,不行再换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图纸,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EC的120脚搞开,能出发吗

试过了 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过了 不可以的

应该是EC其他工作条件没满足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675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过了 不可以的
BIOS波形正常,供电EC-RST# AC-IN# 晶振都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