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到笔记本的LED暗屏问题,一直很多人都对LED屏,都不是很了解,所以发个图共探讨

楼主(2012-10-05):
我也其实也没修好,所以还请各位,能加以讨论,让LED不太难修。

网友:
修不好就改了  一般都是 IC和那 升压2极管

网友(点评):
图中L1和D1的后的电压一般要为多少才正常能亮背光呢?

网友:
哈哈  还是我比较幸运 修了几个都是电容击穿的

网友(点评):
屏上的电容击穿的?

网友:
LED的现在修得较少,不知道BL9590的芯片用得广泛不?上次修一台长城的用的是BIT3251的芯片,而且就是它坏了引起没有升压的。

网友(点评):
那你有没有修好呢

网友:
再一个,一般修到的可能是一开机就不亮背光的。我这个是每次都能亮,就是不能持续

网友A:
我这里还好多屏都要是开机过几天就暗屏,找不到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吧,看来,遇到这类问题不太少数啊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个,整整折腾了半天,才从废屏中找了个升压板剪掉改好了!

网友:
对液晶显示器没研究过

网友:
遇到几个led不亮的,都是换led管理ic就好了,另外就是改装成lcd的

网友(点评):
改装成LCD 唉,这个,。。。

网友:
楼主 LED只是修和改吧  我还不会  求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还好多屏都要是开机过几天就暗屏,找不到问题

那么你怎么打算修呢,那以后来会遇到的啊

网友B:
上次打雷的时候搞过一台联想的22LED,很幸运是电源IC坏了,更换后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打雷的时候搞过一台联想的22LED,很幸运是电源IC坏了,更换后就OK了

说下,你们的现像,也是暗屏,是一开机就暗?还是过一会再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下,你们的现像,也是暗屏,是一开机就暗?还是过一会再暗

当时是不开机了,按下电源无任何反应

网友(点评):
那是。。不触发还是触发了,屏上无显嘛,。。。

网友:
LED的配件还没普及 现在暂时改板吧

网友:
等到普及,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