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你让我转正吧。电脑主板电路故障修复一例

楼主(2012-10-05):
最近几天,计算机竟然变成工作狂,妄想24小时连轴工作,出现了一插电源线就开机,但无法关机的情况。朋友赶紧给经销商打电话,对方称故障可能源于主板,但由于已经过了保修期,需要支付200元左右维修费。朋友有些舍不得,于是向我求救。

  我懂一些浅显的计算机知识,经过分析和测量,我发现原来是主板上的Q2(Q2是个三极管)短路了,所以引起的开机电路故障。为什么Q2短路会使计算机无法关机呢?下面,我结合这款主板的电路图(如图),向大家介绍一下。

  如图,开机前由紫色线向主板的各个芯片提供了多组+5V电压,a点下面的两根插针是Power-On,在开机前a点有3.3V电压,图中中心标记有 Winbond的芯片是华邦的I/O芯片,标记为102、103、222、472的小长方行都是电阻,Q1和Q2是主板上的两个三极管。在开机前Q1一直导通,因为Vbe≥0.7V,Vce=0.3,Q2的b极电压由于Q1的导通,被拉低,使Q2的Vbe<0.7V,Vce=VccQ2,Q2处于截止状态。紫色线的+5V供电经过标记为103的电阻到绿线,由于是高电平所以无法导通电源,此时计算机处于关机状态。当触发Power On的时候,a点由紫色+5V提供的+3.3V被拉到地,产生一个低电平,触发I/O的73针,I/O工作,从69针输出一个低电平,通过标记102的电阻到Q1的b 极,Q1截止,Q2得以导通,绿线电压被拉到地,变为低电平进入电源,电源工作。以上是正常的开机步骤。而如果电路图中的Q2发生了短路,当用户将主机电源与市电相连的时候,绿线的电压(紫色5V提供)就会被直接拉到地,产生低电平,电源开始工作,但也是因为Q2的短路,促使绿线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所以无论怎样触动Power On,电源都将持续工作,计算机也无法实现关机了。后来,从二手市场花五元钱买到了一个相同型号的三极管(卖家从旧主板上拆下来的),替换后故障排除,工作  狂可以休息了。:)

  注:三极管的作用是放大、调制、振荡,一般用来作开关用。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元件,用字母“Q”表示,一般主板上用的三极管大多是硅管,而硅管又分为NPN型和PNP型,图中Q1、Q2采用的就是NPN型二极管,NPN型二极管的导通状态是Vbe≥0.7V,Vce=0.3V;NPN型二极管的截止状态是Vbe<0.7V,Vce=Vcc。

网友:
我是维修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我没有经过正规的学校学习,只是凭自己的爱好兴趣做的这行,现在只是兼职,所以我发贴可能很幼稚,但请相信我,我会成长起来的。

网友:
我   全 力支持你

网友:
业余都这么专业 厉害呀

网友:
说实话比我厉害多了 可惜我转正了 为什么呢?!多发贴 多学习 多上论坛 多多签到 时间久了 自然就转正了 你的 明白?

网友:
多谢大家的支持。I努力,一定。

网友:
还真够牛的呀,业余也这么厉害

网友:
楼主发图可以  加分鼓励

网友:
一般上绿线拉低就关不了机

网友:
相信你,加油吧!什么是转正啊,我一直没弄

网友:
支持 你  慢慢来  我也没转正, 能 学习 就好

网友:
我也还没转正,很多牛逼图都无法看,现在只是看看论坛打发时间。

网友(2013-07-11):
你这是教科书上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