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路由器

楼主(2012-10-05):
路由器上网,一台可以 只要另一台一开,都上不去网,咋回事 希望吧主回答

网友:
你的IMC物理地址是不是不被人恶意刷成一样了,别人知道比你先上的网。你就不可能上的了

网友:
设置没问题吧,MAC地址克隆一下,自动分配地址

网友:
MAC地址  IP   都看下  一般是这两个起冲突

网友:
两个路由器的网关是不是一样的,引起地址冲突了吧

网友:
冲突      应该是冲突导致的   有时候换个路由就好了...

网友:
IP地址起冲突

网友:
多半IP地址冲突..都复位下 再改段 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两张网卡MAC地址改成一样的了。感觉就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别人知道比你先上的网。你就不可能上的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6780-1-1.html

网友:
IP地址冲突

网友:
MAC地址,IP地址冲突都会造成无法上网,自己检查下。不是什么大毛病。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IP冲突,如果不是的话把物理地址改下。

网友:
不能上网的那台电脑,是否设了IP?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过一次,我邦定了好多台的IP,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重启路由好了,后面我就在也没有邦定过IP了!!

网友:
ip地址冲突

网友:
模棱两可,具体情况说明一下。

网友:
这是路由分配IP错误问题,重启一下路由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