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 转换座 TQFP100 怎样转成DIP48的?

楼主(2012-10-05):
  TQFP100 是不是非要扩展板100 脚对应 100连接的吗? 我参考看了一下艾科的BEEPROG的 TQFP100可以转成DIP48的(70-0186)
  西尔特3000U的行不行?

  如果可以请问一下他们的脚与脚之间是怎样连接的,谁有连接脚定义参数?

网友:
非要扩展板...............

网友:
   我就读写一次XC9572XL TQG100 不可能买过扩展板回来的。淘宝看了一下 扩展板 780  转换3百多。读写两次就要花 1千多,我傻啊?

  根据 芯片原理,肯定用48个脚连接够用的了。100个脚 里面有部分是空脚,有部分是NC脚,部分是I/O脚  编程肯定是用剩下的是Vcc GND  地址线。不可能全部连接完的
     XC9572XL TQG100   如果用ISP 下载线 就是用 6个脚可以编程了,TQFP100 肯定可以ZIF 48P做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