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南桥VBAT含义

楼主(2012-10-05):
今天修到一个三星R18进水机器,待机和保护隔离都换了最终飞线修复之后机器触发电流0.81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亮机,最后排查到PRTC_BAT这个信号部分板层内部断线,两个1K电阻没有啊,飞线装上电阻之后机器得以修复。根据这个图纸的时序如果没有这个信号应该不能触发开机啊。虽然机器我已经修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懂的朋友请指教下。

网友:
"PRTC_BAT"
根据名称这个应该是RTC电路的供电(实时时钟电路),不插电时由纽扣电池提供电压,+3V。

这个电压很关键,应该是开机触发的必备条件之一。

网友:
三星的机子真搞不懂,RTC电路不会导致不触发,竟会不开机!

网友:
谁说PRTC_BAT这个信号会导致不触发,这个信号会导致不开机,导致南桥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与PRTC_BAT直连的除了VBAT外,还有进南桥的RCTRST(即RTC电路),RTCRST没电压了,连接在南桥上的32.768晶振就不起振了嘛,你说要是这晶振不起振的话,会造成不开机吗?然而这是笔记本,不像台式机南桥待机条件和ACPI复位后,向IO发送就绪信号,再由IO把绿线拉低,电源送出各路电压,触发后EC控制各电压输出,

网友:
VBAT   COMOS与电池相关电路..

网友:
呵呵 楼主 敢于说出自己的不足还是难得的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不过那电貌似不很重要,重要是在待机时和给系统时钟供电。

网友:
偶也不明白,顺便说一句,三星的机器真的很垃圾

网友:
那是触发的条件吧  但是为啥会这样了 求高手解答

网友:
RTC这个时钟电路模块的  这个电压不出来当然开不了机  和广达的一样

网友:
是双路供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