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K8M890技嘉代工主板烧内存

楼主(2012-10-05):
联想电脑-K8M890技嘉代工主板烧内存
新内存不到4个月就坏了,换了2条了

网友:
上面那个管子原来换过
   20N03L
   GAE826

网友:
测内存供电是多少..如果是正常...一般是内存质量问题..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事啊 量一下北桥

网友:
这板就图上的两个场管爱坏;烧内存你测过内存电压吗?我觉得你的内存有问题吧。要烧插上就烧了吧。

网友:
内存供电电压正常吧,在看看你内存是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
测一下电压啊。你用的什么内存啊

网友:
内存电压基本正常 我觉得还要看滤波好不

网友:
把那两个管子全部换掉

网友:
请问楼上的:那两个管子用什么代替?我是刚学修主板,没有电路基础,(40T03GH)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牌子的内存条,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先判断下是不是内存条的问题,主板一般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坏的,一些杂牌的内存条很容易烧掉的。

网友:
技嘉代工的 应该不错 啊

网友:
换个口试试呢!!!!!!!!

网友:
+感谢大家的维修支持

网友:
今天来学习了。仔细检查电路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了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