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2420跑28

楼主(2012-10-05):
ACER2420跑28 我加焊北桥没用 刷BIOS也无用 电流0.9到1点多安。是910集成显卡 求助啊

网友:
看来楼主要换板了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28是内存没过,你看下内存供电和SMSMB3_CLK、SMB3_DATA、MCP1_DRAMRST#信号

网友:
28代码是内存问题,不过内存啊,往内存方面查

网友:
换个北桥 915的能替代吗 找不到910的桥 内存的地址线阻值正常 供电也有 时钟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