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 C.A780H D3主板cpu供电

楼主(2012-10-05):
此版上cpu假负载和am3  180cpu时Q1  D脚有11.84V  Q2 D脚没有电压。Q1 G脚没有电压。3个电源IC都有11.84V输入。但是连接到Q1  G脚脚位没有控制电压。   我又换个5000+的am2CPU上版此时 Q1  G脚有电压,Q2  D极有1v电压. 不跑马    求大神给思路!!!!!!  另外桥供电和CPU供电一样,上假负载和AM3 180都没有电压输出,只有上5000+才有1v电压输出。请帮忙画出各大供电

网友:
求大神。。。给思路啊

网友:
按照时序来检修啊,先看有没有内存供电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按顺序查下,控制芯片。。。。。

网友:
思路没有  但是红线圈起来的地方我感觉是内存的双路供电

网友:
那个是内存的供电吧

网友:
要先有内存供电, cpu电压出来,再会有桥供电,最后总线供电

网友:
那个mos管的控制电压是谁给的,不管是北桥还是内存供电一般都不会接到12v上面啊

网友:
我晕时序 内存 CPU  桥  总线   你看场管G级到那里吗  是就是那个供电

网友:
CPU没供电啊,VID信号没有发出,上5000+有1V,上180无电压,刷个BIOS先看下

网友:
刷下BIOS 不行 掰掰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那个是内存供电啊

网友A:
那里应该是内存供电 CPU1V的供电也低呀 肯定不跑吗  你看看CPU 座的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都是大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应该是内存供电 CPU1V的供电也低呀 肯定不跑吗  你看看CPU 座的是不是虚焊了

内存有两组供电吗???右下角有一组供电,输出是1.6V

网友:
谁有UP 6215AK PDF

网友:
今天在淘宝买的IC到货了,换上副电源IC UP6281S8 上U测试,顺利跑马。正常进系统。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