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D640 二修机维修

楼主(2012-10-05):
板号:09919-SA  AMD芯片组  故障:无待机,不加电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是二修机,南桥、北桥做过BGA,焊油南北桥周边都是,先把焊油清理了一下,接着对主板大致观察一下,发现待机芯片RT8223上面烧了个洞,真不知道上家是怎么修的,这个芯片坏了都没看见,怎么就把桥都给做了。换上芯片后,待机电流0.18 明显短路,用手摸RT8223巨烫,因为刚换的芯片,此时并没有怀疑又是芯片烧坏了,而是在想是不是负载过重引起的,接着查待机芯片发现3D3V_AUX_S5对地短路,因为正常通电只会引起芯片烫,而摸不出是哪里的元件引起的,于是直接在3D3V_AUX_S5处加电烧,发现EC损坏,接着更换EC,此时在想换了EC就应该差不多了,没想到故障还真是一波又一波
此时的故障:待机正常(电流0.03),按开关无反应。
接着查EC条件:
按说EC已经发出了S5_ENABLE信号开启了待机电压,就可以表明EC的待机条件正常了,为了安全起来,还是再仔细检察一下EC的条件吧:
1、VCC供电(19、46、76等脚):3.3V
2、AD_IA(97脚):3.3v  不知道此信号是干什么的,从充电芯片VICM脚发出的,知道的朋友解释下
3、BAT_IN#电池检测(80脚)3.3V    此时没装电池

4、AC_IN#电源检测(93脚):0V
5、LID_CLOSE# 休眠信号(94脚):3.3V
6、RSMRST#_KBC用于清零南桥内部的GPIO定义(20脚):3.3V

7、ECRST#信号(85脚):3.3V   注:此脚最初测量只有2V左右,有时候1V多,后加焊RN23排阻后正常

8、VCORF(44脚):2V   这个应该是EC的基准电压吧,具体本人也不敢确定是什么信号

9、32KX1/32KCLKIN(77脚时钟):波型正常 但79脚无波型,无电压 (注:此EC无晶振)。

10、BIOS芯片 1、2、5、6脚波型正常 7、8脚电压3V  3脚无电压波型(3脚不知是否正常)

经过以后测量断定EC待机条件已正常,接着按下开机健:
1、EC:KBC_PWRBTN#(95脚)有高、低、高跳变
2、PM_PWRBTN#(117):EC发出至南桥的开机信号,也有高、低、高跳变
但南桥没反应:PM_SLP_S5#、PM_SLP_S3#信号一通电就是高电平,按开关时此信号没任何反应依旧维持高电平(正常情况下,此信号待机时高电平的话,在按下开关后南桥应该再把此信号置低再抬高吧,望高后对这个信号也给解释一下)
查南桥的条件:因为待机电压已经都正常了,感觉南桥的供电也应该没问题了吧,因为有些元件没有编号,所以也就没一个个去查南桥的待机电压,于是直接测了南桥的晶振,有时一脚有波型,但波型感觉不对,另一脚没反应,有时两脚又都没波型,偕振电容、电阻均正常的,因为上家做过南桥,怀疑南桥有可能损坏,于是今天又定了个南桥准备到了时候换上去。
因为暂时没南桥换,所以先发个贴子在这里给大家交流一下,本人有以下几个问题请大家帮助解释一下,谢谢:
1、PM_SLP_S5#、PM_SLP_S3#这两个信号一通电就是高电平正常吗,如果是正常的话,是不是在按下开关后应该有一个从低到高的跳变,然后再维持高电平。
2、从充电芯片VICM脚发出至EC的AD_IA信号是个什么信号呀
3、EC能发出正常的PM_PWRBTN#信号能否就表明EC在开机前的工作是正常的,此时开机还无反应,能否就可以把EC的问题给排除了。
4、根据以上的检测在没的换南桥得到是终答案前,大家判断一下南桥损坏的可能性大吗。
5、对于开机电路中,除了以上本人测试到的信号外,还需要哪些信号不,有知道的朋友麻烦提醒一下,谢谢
根据此机器的故障现象与本人描述希望大家能多说说自己的看法与分析思路,待换好南桥后有了最终结果本人也会及时通知大家。

网友:
EC型号:NPCE781BA0DX   在I系列上用的很多.另附图纸,大家分析的时候方便些

网友A:
哥们,到哪都能看到你啊。PM_SLP_S5#你说一插适配器就为高,肯定不正常。AD_IA结果电容接地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说EC发出PWRBTN就什么EC事正常的肯定也不是,比如更加重要的RSMRST。然后开机后会掉电重启也要助于RCIN一般会标着ECRST这个信号其实也很重要,他是给予南桥的系统中断。基本上的开机信号你都查了的,至于是二修机的话,那就不好说,还要在看看南桥的工作条件,不能只看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到哪都能看到你啊。PM_SLP_S5#你说一插适配器就为高,肯定不正常。AD_IA结果电容接地的我也不知道是 ...

谢谢你的详情回复,说的很有道理,我说的EC在发出PWRBTN信号后能否表示EC开机前的条件就正常了,肯定也要输出RSMRST#信号了,是我表达不清晰,呵呵,谢谢!
EC发出的RCIN信号给南桥,南桥接收到此信号后就会输出INIT#信号初使化CPU,待CP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在自身初始化完成后就会发出寻址信号,我这样理解对吗,还有EC在收到什么信号后才会发出RCIN信号的,是PLTRST#或PCIRST#复位信号吗?有效兄弟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按你的分析南桥的可能行比较大

通过楼主的描述,如果AC_IN#信号低电平正常的话,应该就是它了。

网友:
建议先查下南桥的开机条件

网友:
还有看下BIOS 重新刷下试试  BIOS的3脚是写保护  write protect  正常应该为3.3V

网友:
为什么不查 南桥工作条件呢 还有南桥上家这样的水平 指的怀疑有没有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详情回复,说的很有道理,我说的EC在发出PWRBTN信号后能否表示EC开机前的条件就正常了,肯定也要输出 ...

基本上是这样,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这样,现在怎么样了

南桥还没到,明天就到了,明天有结果了尽时知道你

网友C:
楼主你说93脚的AC_IN是0V,这个电压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93脚的AC_IN是0V,这个电压不对吧。

那个是AC_IN#不是AC_IN,这个是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
AD_IA是一个适配器电流检测的引脚。

网友:
既然:EC发出至南桥的开机信号,也有高、低、高跳变但南桥却无:PM_SLP_S5#、PM_SLP_S3#输出,则南桥的损坏率较高啊!

网友(2014-07-12):
可以吧PM_SLP_S5#、PM_SLP_S3#的引脚翘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