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 有待机,不上电

楼主(2012-10-05):
今天拿到客户一台机,CQ32  I3/CPU ,A卡独显。客户说是进水了,拆出板子烤干后查看各电压点,其它阻值都正常只有VTT 电压点对地,拆出两个330电容后对地阻值正常,....插电待机正常0.02,按下开关后0.05A,查EC供电正常,时钟正常,给内存1.5V电压的开启信号只有0.6V 的跳变,请各位师兄们支支招,先谢谢了!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好修的啊。多查查开启吧。这板子是英业达的吧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得,查找有没有腐蚀的部分,一定要仔细得看,看看电阻有没有腐蚀,是否阻值变大的。

网友:
感觉后继还有微短

网友:
查下电路看一下

网友:
遗憾,报价300还嫌高了,没修了

网友:
  进水的板子 说好修  也好修  不不好修 也 修的你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