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MN52D-GR不过内存维修一例

楼主(2012-10-05):
    今天 收到客户一块梅捷SY-AMN52D-GR 主板,客户说点不亮,而且有报警声,上诊断卡。开机测试,喇叭狂响,听声音应该是内存没过。马上测试内存工作条件, DDR2内存. 内存核心供电,四个时钟信号,VDDSPD, 核心供电 1.85V 正常,四个时钟信号1.12V 正常,238脚 VDDSPD  0V 电压. 不正常. 正常的话应该在3.3V,于是从主板电源插座,橙色那脚飞线到238脚,再次上机测试,正常跑码,故障修复!今天终于也解决了一块没有SPD电压的主板!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注意了  有spd供电 1.8v 也是正常的 哦

3.1

网友:
3.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SPD 不只是有3.3V  --- 有的板1.8也是正常的 由内存供电上拉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 不只是有3.3V  --- 有的板1.8也是正常的 由内存供电上拉而来

学习了,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