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毕业,求助,。联想掉电!

楼主(2012-10-05):
接了一台。联想的一体机··自动上电。跑到1.1安时·自己掉下0.9安然后掉电。把内存拔掉。不掉电了。电流就在0.8安。测了一下各电压·内存1,8.CPU1.2.桥1.5.  该板子是AMD的双桥。自己估计上内存的时候就该出CPU供电,会不会是 CPU的电压有问题了才会引起的掉电呢。可是没插内存的时候1.2CPU电压也有。。搞不懂了。。

网友:
换CPU或内存试试

网友:
你是用调压表的把这个一体机电压是20V 7A的你调压表是带不起来的用适配器点,换个CPU试一试

网友:
好的。。现在想拆都拆不了。AMD 的CPU 跟那个 散热的贴得很紧。怕弄坏。

网友:
换了个U了。不过还是用调压表来试的、暂时没有 那么高安数的 适配器试····换了个U不掉电了。但是也还是自动上电。点关机 无反应。

网友:
这么多人看贴都不给点意见么。。着急啊,,各位高手们给点意见啊。

网友:
高手在哪里啊。急急急急急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