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头液晶显示器 ,求 高手

楼主(2012-10-05):
一台大头显示器 ,开机 听到擦的一声响 ,说明开起来了 ,然后就跟着 挞 ,挞 ,两声 ,就断电了 ,以前没有修过大头的 ,还请高手 指点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打火.保护.可能高压包坏

网友:
指示灯什么情况?检测行管,阻尼管,高压包,逆成电容

网友:
我的原则是,先拆开,检查电源,高压板等等。不要一上来就问,没人能准确回答你。

网友:
同意4楼的 看样子是保护了 先电源 后扫描

网友:
到底是大头,还是液晶?

网友:
拆开检测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故障在CRT显示器上常见,过流保护了。

网友:
先断开负载检测电源部分,没有问题再查行场部分电路

网友:
电源保护了 应该是高压这边有问题 查查高压包看

网友:
大头的现在修有利润吗

网友:
CRT 维修 除了监控用的 其他基本无维修价值了 50块一台都没人要

网友(2012-11-06):
先把行场短开 接个灯泡在高压包下来的滤波上面 看电源是不是正常 正常了 看消磁电阻 行管是不是烧了 再量一下高压包是不是正常 这些简单的先做了先

网友:
高压打火了,高压包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