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正:第一次电脑主板的维修【处女修】。

楼主(2012-10-05):
        家里有一台HP台式机,是08年买的,算一算至今已经有4年之久了,至今仍然是单核,只是前年加了一根2G内存条,但是速度还是可以。

        故障的发生大约是在半年前左右,是偶然的一次死机,画面定格,鼠标等完全不动,并没有在意,冷启动,之后一切正常。随着时间的流逝,死机现象越来越频繁,由之前的个把月变为个把星期,然后几天,最后一天几次,甚至连续死机,这回可真是惹恼了我。无奈把在单位工作用的所有工具全部带回家,风筒,螺丝刀,刷子等。初衷是清理清理灰尘,看看是否有风扇不转的现象。可是一顿狂吹后我傻了,一个一个电容,全部鼓包了,数了数,一共9个高挑细细的电容,一样的,看来是一个型号,全部鼓包了,有一个甚至小开花。毕竟自己是搞弱电的,对这些略有了解。估计想必是电容的问题。于是,拍照,记录下电容的型号,6.3v,1800μF。

        在网上一顿搜索,大概了解了一些。比如说电容可以更换为稍微大一点电压的,稍微多一点容量的等等。于是第二天带着卸下来的主板去了我们市最大的配件商场,没有6.3v 1800μF的,只有6.3v 2200μF的,营业员告诉我,用去吧,没问题。。我激动不已,怀揣着9个电容来到单位的维修间,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维修电脑主板的工作。

        工作很辛苦,历经1个半小时,时间全部耽误在往下焊电容上了,由于主板上的焊点焊锡特别少,用吸锡器吸不下来,费劲了周折,最后每一个网上点焊锡再吸,最让我担心的一次,我想出来用热风吹,居然把主板吹软了,着实吓的不轻,最后实在不行用电烙铁点住用手直接拔。买的电容由于容量大,是个小胖墩,放在原来的位置还挤,反正最后歪瓜裂枣的都弄上了,白天上班,下班后(2小时前)组装上后,运行至现在安然无恙。。

        下面说说我的心得:

1,据网上资料得知,电容的电压可以比更换的电容电压要大一些,容量可以大一些,没问题的。
2,据原件商店大姐处得知,电容的容量只能大不能小,大可以浮动在20%以内。
3,自己经验,吸锡器吸不下来的,可以先往上点一些焊锡,然后再吸,实在不行,边点边拔。

        就这么点心得,送给新人。版主大人能否开恩转个正?我也就这么点能耐了,以后会继续深造的。。我公司是智能化类的,楼宇对讲,监控等。。

网友:
楼住 是最新的新手了  但是直接鼓励     焊电容也不是简单问题 我的经验  在我手上死了2块

网友:
非常感谢啊,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维修电脑主板,要不是自己的板子出这么个故障,可能我到现在还没自己动手修过这些东西呢。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嘿嘿。。3Q。

网友A:
多多学习,拆电容先给他脚加锡,有多点锡拆就方便了,不需要吸掉原有的锡。烙铁头不可使用锥型头,推荐使用马蹄头或者刀头,更多的维修实例能让你进步,顶贴表示支持,支持你终于迈出第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多学习,拆电容先给他脚加锡,有多点锡拆就方便了,不需要吸掉原有的锡。烙铁头不可使用锥型头,推荐使用 ...

我用的就是锥形头,我们单位的焊台只有一个锥形头。。这回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多学习,拆电容先给他脚加锡,有多点锡拆就方便了,不需要吸掉原有的锡。烙铁头不可使用锥型头,推荐使用 ...

但是,不吸的话,那孔里都是吸,新的电容插不进去啊,边用电烙铁加热边插新电容?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不吸的话,那孔里都是吸,新的电容插不进去啊,边用电烙铁加热边插新电容?不懂啊。

电容的脚距离调好,烙铁后面加热锡自然融化,一只手正面插如电容不久OK了

网友:
想想自己 第一次焊电容的时候一样,我是下来容易焊上去难,第一次不知道加点锡,电容烫的我手都拿不住还没焊上去,焊上去时锡孔上加点锡就好焊上去了

网友:
这条维修路不好走那!楼主既来之则安之!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维修监控摄像头的啊

网友:
楼主看好你哦

网友:
哈哈哈   硬功夫  慢慢练

网友:
楼主的经验可以学习下哦

网友:
加这么多分,好狠啊。直接用烙铁就能焊下来,饼哥的视频去看看

网友D:
羡慕...加的分啊,搞个电容就加怎么多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维修监控摄像头的啊

我公司搞智能化的啊,监控啊,楼宇对讲啊,都修,只不过我不是负责维修板路的。但是一些小的问题,我自己是可以处理的。比如更换一些二极管啊什么的,但是不懂维修板路,只是知道出现什么问题时换哪个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羡慕...加的分啊,搞个电容就加怎么多分啊

谢谢你啊,我是这么想的,分数呢,其实也重要。但是我想管理之所以加分给我,更想传递给我的信息是想让我更加努力,毕竟知识学到了,是属于我自己的,对此我对论坛的管理深表谢意,我会努力的。

网友:
个人认为维修其实重要的是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维修道路才最容易得到发展的,才会有的放矢,这也正是我所欠缺的,一起努力吧!加油!!!!

网友:
认真的学习了,等有空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