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白屏,有竖块

楼主(2012-10-05):
一台HP W17e的液晶用的过程中出现白屏并且有宽窄不等的竖块换过一样的驱动板问题依旧再此请各位达人支招不接屏线就光白屏没有竖块

网友:
屏坏了!!不接屏线,自然是纯白屏,没啥奇怪的。

网友:
测一下灯管是否正常,也有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是花屏了..屏坏掉了,修的好

网友:
屏坏了。屏电路-芯片。

网友:
屏坏了。屏芯片电路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主各位的说法,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考虑换一个屏吧

网友:
换屏吧,别折腾了。

网友:
还是换屏吧,没必要折腾。

网友:
先点屏试一下 以免误判

网友:
背光系统是正常的,故供电与灯管是好的    错误成像系统:驱动板与屏的有误导致的,既然你已换过驱动板,那很可能是屏的问题啊!换换屏试试呗!

网友:
这种故障,驱动换了就肯定是瓶的问题啊

网友:
谢谢各位,既然是屏坏了那就不搞了,客人接受不了,干脆换新的好了,亏了我一个板子

网友:
用压屏工具压一下屏线说不定可以弄好

网友:
屏电路坏了。找kayy修就行了。反正修好又不贵。呵呵。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问题

网友:
这是两个故障,先解决白屏。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白屏一般背光检测正常,供电正常,但换了驱动版故障依旧的情况,屏坏的可能很大,建议换屏试试。

网友:
HP这个型号的屏可以扔了,99%是屏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