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HM67芯片 的时序之坑哥维修

楼主(2012-10-05):
前几天修到一个HM67芯片主的DELL N411O的独立显卡主板,刚开始对这种板的时序还不清楚,摸不着边,情况是这样的,上CPU 上电的时候,笔记本主板上只有两个电感上没有电压,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 大家注意了,这两个电感上的电压都是给显示核心供电的,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且看电流只有04A多一点,这肯定不正常,上了U 电流才O。42A ,好板的话有0。9左右,对这种芯片主的才开始修,不清楚它的时序,开始看图查信号吧当然,电流在0。42的时候是不掉电的,不用想,HPG 信号肯定是有的,上表一量,OK ,3。3V,在量,+VCC_CORE,有1。12V 电压,正常,又量PL7的电感上,没有,但奇迹的是 PL7+VCC_GFX_CORE电压出不来,但是好信号IGFX _PWRGD有3,3V,有点无解,又量IMVP_PWRGD有1。5V ,上拉电阻是3。3V ,的,就是只有这个1。5V 。戏剧性的一步来了,导致用了两天的时间搞它,主要才开始接触这种芯片主的,想搞清楚时序,看看是怎么戏剧性的吧,,看SYS_PWROK是有3。3V 的,又量 SM_DRAMPWROK_R也是有2。7V的,有点怪啊,怎么只有2。7V呢,一量好板,只有1。5V,一看,哦,这个信号是1。5V电压上拉的,电压高了那么一点点,换一个与门电路,还是那么高的电压,那就暂行认定正常吧,电压高一点不更好,这个信号进了南桥了,EC _PWROK也是有的了,看U25 的时候就知道了, 2012-10-4 23:14 上传

量到U18  4脚有3。3V,, 量U19 4脚也有3。3V ,真是搞笑,CPU_PLTRST#有3。3V ,会不会是不跑CPU啊,心里想着,会不会是不跑CPU啊,无意中又量PQ10,没电压转出来,也就是没有 +1.8V_GFX,控制信号没有,又查什么情况, 2脚没有VEN控制信号,又到这里 来, 2012-10-4 22:47 上传

原来是没有DGPU_PWR_EN信号啊,是从南桥里出来的,这个时候,看南桥周边,没情况啊,郁闷的时候来了,CPU内部集成的供电电感上没电压,这个信号又出不来,想了一下,会不会是那个IMVP_PWRGD有1。5V 导致的,换一个芯片 ,汗,还是个屁样,上拉电阻一换,还是一样,之前也遇到这种情况,但板子是好的,就认定它是好的吧,,到了下班时间了,明天开搞,这个时候这个只有1。5V 的信号电压还在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为什么,因与它与门的电路出电压了。想想,会不会是南桥坏了,修过几块这个HM67的芯片,小短路的有好多,都是1。05电感阻值偏小,但有些可显,但一下子就掉,做了它,换一个,>我*,电流没什么变化啊,还是这个0。4多一点啊,哥开始纠结了,会不会是BIOS有点关系,搞了它,两个BIOS一起搞,不行,不行,不行,又心想,会不会是在换CPU供电芯片是我是用风枪吹上去的,没吹好,又用烙铁加了点锡,搞搞,一上电,涛声依旧响个不停,我的心情,无解了,下不去手了,又在量了半天之后,一个不注意----------------------------------------------------------------------------------------------------------------------------------------IMVP_PWRGD怎么只有O。45 V 了,之前就是一量这个信号,只要表笔一点到这个信号点,不是掉电,就是小电流,量也不好量,这个时候,好板上前线了,拆了好板的U25,怎么这个信号一直是3。3V呢,且表笔点在点上不掉电了,OK,上不良板,还是只有这个电压啊,量阻值,和好板那是一点都不差啊,这是个什么情况,又看图,这个信号又跑到EC的119脚去了,挑起来,上电,一量,怎么电压反到一点没有了呢,一不做,二不休,换了它,上电,电流到了0。88A了,好样的,我喜欢,一量这个信号,有3V了,上内存,电流跳了两下,感觉内存没上好,在上,电流跳了好几下,应是显了,真是的,EC坏了,坏得是这样的装纯,坏得是这们的让哥郁闷,最终,得出结论,这板上电时序应是在所有的     SUS    RUN 电压出来以后,接着就是CPU电压的了,接着就是好信号之后的门电路控制的好信号了,但是关键一点是,那几个控制显示供电局的信号,可能是要在跑CPU的时候才送出来,同意的拍一下,不同意的大家交流一下,一起进步,谢谢,。哦,一晚上过去了,,头一次发贴,大家多多支持,

DELL N4110 dav02amb.pdf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现在有些I系列的机器集成显卡的供电要CPU复位以后才产生的,以前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没有CPU复位死修集成显卡供电,搞了几天才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很显然和以前的不一样。也就是先后了。-。

网友:
没碰到过,很难修好这故障。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HM67的桥就这样被你干了, 还没干出问题. 不错啊.

网友:
楼主  主板是I系列的吗 先出CPU  再是显卡对吗 没太明白

网友:
IMVP_PWRGD 这个信号信号应该是CPU供电的PG,CPU供电正常,挑起IO的脚,这信号应该就正常了,反而却没有了。有点奇怪

网友:
要是这种情况我换的就是供电芯片了。

网友:
那是一定的,但是我换了,

网友:
对,显示核心是要到最后才出的,

网友:
请问楼主,有无测PCH发给CPU的PROCPWRGD和DRAMPWRGD。

网友:
看这贴有点累啊,图文 不同步

网友:
看得有点晕,新手,支持楼主分享

网友:
回复饼哥,DRAMPWRGD,肯定是有的了看U4,我在修的时候,SYS—PWOK没有的时候,这个信号
PM—DRAM-PWRGD已有了,PROCPWRGD也就是那和HPG一样的信号的吧,在图中也是早有的了,不知是不是,HPG没有的话会掉电的,但是没有掉,我量了也是有3。3V的,在EC 上就可以量到,如有不对,请指教。

网友(点评):
你的帖中说“想搞清楚时序,看看是怎么戏剧性的吧,,看SYS_PWROK是有3。3V 的。。。。” 你不是说SYS_PWROK已经有了吗。怎么又说没有呢?

网友:
以前有个DELL的机器也是没有出这个电压,是进水的机器,死修也修不出来,没有理解时序很吃亏

网友:
呵呵,这个机器开机后集显的电感电压只有0。4V左右。8518的EC坏好多。

网友:
我看着有点发晕了。总体上还是可以,新型架构的机型跟以前的多少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有点困或

网友:
这种板子,一加温就变形,楼主做桥的功力不错!

网友:
很希望楼主做个试验,把CPURST#干掉,看集显供电是否还有?楼主看到请回复我。正在研究关于SVID和集显供电的关系。

网友: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饼哥的贴,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不可能的,之后我又修了几块这种芯片主的板,看情况都是要跑U之后集显供电才出来,有一块板更肯定,但是它是集成的,也是N110,这板之前是不能进系统的,但是在搞了BIOS之后,这个BIOS定是好的,上CPU电流还跑了几下,只差那么几下就可以显了,但是看电流和好板的有点不一样,量内存上的波有变化,当时一想到的就是量这个电压,就是这个集显电供电电感上没有电压,量供电芯片的好信也是有的,当时也是奇怪了,怎么什么情况都遇得到,这也遇到了,,不就是搞了个BIOS吗,又换芯片重搞了个BIOS,不行,有点郁闷,一下子没思路了,但是从这里我就可以肯定了,这个电压是要跑U之后才出来,但是这个CPU用在独显的板子上是可以的,过和几天,U坏了,搞来个新的,我就试了一下,还亮机了,还真是的,CPU坏了也不用这样啊,《可能是集成显示模块有点情况》,这是真真实实的。可以肯定,你研究出来可否告诉一下我呢,这个关系我也不明白,但是我量到了你说的这个信号, 这三个信号都是1。05V,是有好信号但是是在没有出这个电压的时候量的,你研究出来可否告诉我一下呢,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