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00 坑死我了!!

楼主(2012-10-05):
客户拿来,本来是不显示的,拆开后盖,吹一下显卡,可以先了。哎呀,换个显卡因该就OK了。之后即开始拆机,可谁知换上新显卡,白屏。仔细看了下,没掉啥东西啊,难道是我换的显卡有问题。不管,又换了一个显卡。奇迹是还是白屏。我晕死了!以为之前有人换过显卡,仔细一卡,显存好像也被换过。抱着试试的心思显存给他重直,可谁知道焊上去还是白屏。。。
我都快崩溃了!想难道是显存坏了???又从旧板上找了一样的,换上去,果然好了,显示了!
但是就在我屁颠屁颠装完了,开机。。。。又不开机了。。我*******。先拆开触摸面板,随便按按,摸摸,当我按到南桥的时候又可以显示了!难道南桥虚焊了??试了好几次都是,那又拆开,把南桥换了,现在考了好多次都能开了,本想英爱试好了吧。可谁知道装起来,又TM不行。我差点没砸了它,还好我心理素质不错。因为北桥在显卡旁边,是不是焊显卡的时候北桥虚焊了,已经被整的没脾气了,那就重新焊。一切搞完。又能显示了!试了几十次都行。可是装起来就不行。
能换的全换了,为什还是不行,我快被搞死了!
最近很邪门,显卡总是做不好!生意本来就不怎么样。亏本咯

网友:
SL410K 这款机子上BGA板子很容易变形的

网友:
这机子我加焊过显卡,285度左右竟然显卡和显存全部爆珠了!在遇到这机子我都不敢上BGA了!

网友(点评):
都285度了,爆珠也不奇怪哦

网友(点评):
235就能下来的问题搞到285,早就报废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桥离的都很近吧,做BGA时一定要把其它桥的上下面包好,以免造成其它地方出问题

网友:
太难搞就就建议客户换板算了

网友:
如果裸板试可以正常量机,装上去就不行肯定是你绝缘没搞好,仔细一样一样装,每装一样试试一次机

网友:
绝缘胶纸你有没有全部还原啊?

网友:
花200块钱 买下来吧  卖配件

网友:
SL400 跑去做北桥?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   最后做了下南桥就OK了

网友:
虚汗没必要全部都换新的吧

网友:
裸板一直可以吗

网友:
有没考虑装机这里有没问题。。装一样开一次,看哈是不是挡外设或是那里短了。

网友:
运气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运气不好没办法呀,都这样

网友:
有只SL400也搞得头痛...

网友:
裸板可以,装起来不行,有可能是哪里线插错或者有短路,一部分一部分的装看是问题在哪里,显卡老做不好是不是你机器有问题还是……,这种板一定要慢慢来

网友:
对于离桥近的板子做显卡,还是得用锡纸把桥包好了再上BGA,免得把桥高出问题

网友:
显卡是9300GM的吧,630显卡。我大修过一台,感觉就是爽,二修机,一台机器修了两天,北桥显卡来回换,不下8次BGA,最后主板变型历害,有一角往下踏,北桥实在焊不上去,最后我硬是手工外力按张开的一角才焊上的。现在想来有点小成就感!

网友:
SL400板子好贵哟,换板子换不起有木有,南北桥显卡全部短路有木有,最后修好有木有,,
话说那板子,一干显卡,显存就爆和T6一个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