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A-MX REV1.03G无复位一例

楼主(2012-10-05):
故障:全板无复位, 板子架构:AMD+ATI芯片组,按供电-时钟-复位,供电部分:内存供电1.8V VERF:0.9V    桥:1.2V,1.8V   CPU:1.3V,总线:1.2V   时钟:14.318:1-2脚:1.5V,PCI:B16:1.6V   复位:PCI:A15:0V,IDE:1脚:0V,I/O:32脚:0V(IT8712f-S),故障点找到,要想南桥发出PLT_RST#,必须两大条件:CPU_PWRGD+PWROK,其实和INtel的原理相似,但ATI的是:CPU_PWRGD+PWROK=NB_PWRGD,意思说两合一,在基地找到一份此板点位,上图: 电源IC此脚:3.3V电压发出,按此脚跑线路到 CPUPWRGD:3.3V正常了。接下来到:PWROK   I/O32脚:3.3V正常, 相连D19, 相连一个双二极管(D18)(D19)1脚接(Q22)三极管B极,C接(Q876)MOS管G极,C极接个上拉301的电阻, 此NB_PWRGD分两路:北桥,南桥。(Q876)C极:3.3V发出给南北桥,再仔细跑线北桥线路无开路,再跑南桥线路,发现在VBAT座子下面有轻微的腐蚀,刮开补上,上电OK。

网友:
这个问题要是没有点位不好修 不过楼主厉害

网友:
不错的思路很清晰  AMD的时序非常清楚 支持LZ

网友:
分析的非常仔细,佩服。

网友:
我什麼時候能這到這種水平呀!

网友:
楼主好清晰的维修思路啊!在下真是佩服啊!真牛呀!

网友:
用点位图都能修出来,不简单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厉害,赞一个

网友A:
腐蚀  咋看出来的啊 高手哦

网友(2015-07-18):
引用 网友A:
腐蚀  咋看出来的啊 高手哦

腐蝕在這裡應該就是所謂的開路断线現象,一般是主板受潮进水情况引起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