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 N61 68等主板上CPU掉电维修经验 终极大法

楼主(2012-10-05):
修过N块类似主板 啥牌也有  不插P4不掉电  插P4 上U就掉 有时候一开就掉 跑C1掉 或者不定时掉
试过许多方法
最终的终极大法是:

        查CPU电源IC EN脚 相连的小三极管(小芝麻管  一般是两个控制的)(也可先去掉三极管试试   如果去了三极管后不掉电了  就接着查此线路          去掉三极管不装的话会导致关机不断电的。。。 有些关机不断电的也可能是这里出问题了。。。)

我试过如果 如果刚开机 电源IC EN高电平 然后把EN拉成低电平 马上就掉电  你可以试试。。。

如果你有类似问题的板不妨试试此方法 !

网友:
去掉CPU电源IC EN脚 相连的小三极管
是哪一个?我是小白,可以上图看看吗?

网友A:
先找你主板上CPU电源IC的PDF资料  找到哪个脚是EN脚  然后用万用表蜂鸣档去找那个跟EN脚相连的小三极管  一般在CPU座附近  找到那个小芝麻管后 把它吹下来就行了  我说的应该很详细了吧

网友:
先找你主板上CPU电源IC的PDF资料 找到哪个脚是EN脚 然后用万用表蜂鸣档去找跟EN脚相连的那个小三极管 一般在CPU座附近 找到那个小芝麻管 把它吹下来就行了 我说的应该很详细了吧

网友:
此大法 可能有副作用   比如当CPU需要断电保护时可能不会断电。。  最终烧了CPU。。。 换U又能赚钱了。。。

网友:
此大法有副作用  比如CPU需要断电保护时 不会断电了   有可能烧CPU 客户换CPU还能赚点。。。

网友B:
去掉三极管关机是否不掉电呢?关机也有时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三极管关机是否不掉电呢?关机也有时序的,

正解  关机不掉电。。。 换个三极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你主板上CPU电源IC的PDF资料  找到哪个脚是EN脚  然后用万用表蜂鸣档去找那个跟EN脚相连的小三极管 ...

很详细,谢谢,有机会一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