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风扇不转解决经过!!

楼主(2012-10-05):
首先声明我不是搞维修的,只是自己的东西自己摆弄。一台自己用的DELL D630 笔记本,7月份突然变得很慢,用起来很不对劲,开机检查后发现风扇竟然不转了。自己不会修,也不愿意花钱送修,便自己拆开,从USB引了5V过来直接用,风扇转速很快,噪音比较大,夏天用还行。过了几个月,天凉起来了,不想再忍受噪音,而且风扇一直转这么快都不知道明年能不能顶过去,反正室温才十几度,不要风扇也能用,便再次拆机,把原来引过来的线拆掉,接回原来的风扇电源口。拆的时候顺便清清灰,把板上的电池也给拨了下来。然后装回去。装完后开机提示XX错误,过的时间比较长,现在也不记得是什么出错了,然后本本提示按XX,按了就开始运行一个什么检测程序,过了几分钟完成重启,然后怪事出现了,风扇竟然能转了。特意压缩了几个大文件试了下,确实转了,机子的风扇突然又正常了。要是有哪位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试下,不一定是硬件坏的,要进入开机的那种检测程序我也不知道要按什么键,但是发现只要把板上的电池拨了再装就一定会运行那个程序的。

网友:
可能你把BIOS还原就OK了  和COMS清空有关系 也就是恢复出产设置了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就改常转

网友:
有点复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