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C61不识别ST160G硬盘

楼主(2012-10-06):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机器,C61芯片,ST160G硬盘,无法读盘,也不能装系统,清空CMOS以及更换串口数据线都无法识别,换西数硬盘能找到,忙碌2小时候困惑无解。无意中用了一根4P转串口电源线接硬盘,结果一切正常。与大家分享,有时候电源接口也会造成问题。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经验,这种情况真的很少见。

网友:
学习了 经验宝贵啊

网友:
以前碰到你这种情况都是换个小的硬盘解决。下次用你的招试试

网友:
确定是 接口的事 以前的电源,换别的机器试没?

网友:
供电不足还是什么啊。他以前那个电源有问题吗

网友:
接触不好?硬盘应该有响声吧 LZ 你是不是忘了跟大家说啊

网友:
换电源线,是电源线的借口松动了,和换线没关系。直接把电源接口压一下就OK了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经验少啊  一般不认硬盘 我直接就换电源线和数据线  在不认  才去查板子是否有问题 楼主走了不少弯路啊 这样的问题花2个小时 跟我学徒一样  一天啥也干不了

网友:
支持下楼下,有经验多分享吧

网友:
同样试过这种情况,换硬盘也一样不行!你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