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上下管温度越来越高最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2-10-06):
  这 个 主板   CPU 供电 12V 短路   上管 是72T02GH   下官是 86T02  这 两个 被人修过    检查发现 上管 有个 击穿 我就换了 2个 09N03LA  上去  能 开机显示   但是左边的 两个上下管  和挨着的 那个 1R0的电感 开机会越来越烫  最后 自己关机  整个过程差不多 20秒左右   请问 下   这 是什么问题 导致会 这么发烫  又 是什么原因 导致 自动关机 难道 主板 还能检测到他们温度太高了 不成 ?

网友:
我晕 478的 G41 又见山寨

可能电容漏电了  换下试试

网友:
CPU上面有没有加硅脂啊 太热也会关机的

网友:
pwm芯片一起换。

网友:
1R0应该是电阻吧,是不是换的管子有问题

网友:
换电源IC解决

网友:
1R0,人家说的是封闭电感上的标志。。。

换电源管理IC和小IC和16V电容

网友:
场管驱动信号波形不对,有可能出现了方波,而不是正常时的尖顶波,导致场管导通时间过长,发热剧增。

原因一般是PWM芯片引起的,换场管时连管理芯片一起换吧。

网友:
谢谢 大家   问题解决了  换过很多  72T02GH全换了 90N03 又换了电容 电源管理IC RT9607换了RT9602  换了电容 都还是不行  后来又把 场管全换成60N03 问题 还是 没解决     无意中换个CPU 试试 发现正常了  原来都是CPU 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