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贴片电容烧掉

楼主(2012-10-06):
这个贴片电容是什么类型的啊。我想买在网上买几个焊上。但不知道确切的名称。

网友:
在网上找了T42的图纸。看了半天也不明白。。

网友:
找个头一样大小的焊接上去就OK

网友:
那个玩意料版上多的是,基本都是大的滤波电容,大小,颜色差不多的就换了,把坏的拆了,看下,有短路没

网友:
从其他板子上找个相同的换上。

网友:
随便料板上找个头大小,颜色差不多的换上就可以。主要看看主板还有无短路,烧掉的那里有没有烧断线,烧断线还要补下线

网友:
一般都是找颜色、个头相近的换上就行,滤波电容没那么讲究。

网友:
估计没这么简单,换完后要检查是否有其他地方损坏。

网友:
唉!找块料板不就行了吗!这还不简单啊!

网友:
不用买吧 找料板 同样大小和颜色就行了

网友:
这是笔记本最最简单的维修了,这个都不过关的话笔记本没什么好搞的了

网友:
....其实可以拆了 不装 ..看短路不  不短就直接开机  看亮不  我修到大短路的机器   基本上一个电容 拆了  不管 一般没问题的  特殊的除外

网友:
问下有板的朋友啊 呵呵

网友:
找料板吧。。这板子多得很。很好找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班稍做对比。换上试下

网友:
换容易  就怕后面还有问题 有待查处啊

网友:
大小差不多的换上去就OK了

网友:
大小差不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