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f520t-ultra USB和ps/2口都不能用 该不是桥问题吧

楼主(2012-10-06):
磐正af520t-ultra USB和ps/2口都不能用 该不是桥问题吧

网友:
usb和ps2口有5v电压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在干IO

网友:
2个字跑线了

网友:
看看图纸和谁连着呢,
看看有没有断线,
换IO,
加焊桥,换~

网友:
查一下usb5v供电 有没有  在打一下usb对地阻止

网友:
跑了线在怀疑桥

网友:
usb是桥管的,ps2 是io管的

网友:
可以先测下PS/2和USB供电,在打它的对地阻值和周边电路,如果都正常就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USB和PS2的5V,因为你两个都坏,两共同都是用5V,所以供电问题可能高。
确定5V到了,打一下USB和PS2的阻值。(所有接口的,别只打一组)
USB阻值正常的话,你差不多可以放弃USB的了,修复的几率很低了
PS2阻值不正常的话,就是断线多了,正常的话,先换排容,再换IO,还不行,只能追线,还不行,我也没招了

网友:
usb对地610左右  ps2插座 排容 io 干了一遍 终于好了  usb依然不能用 5v供电是有的

网友:
由于换ps2插座 和加焊io同时进行 不晓得到底哪里问题  糊里糊涂的弄好了 至于usb不管它了 图省事 弄个转接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