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闪2011还原密码破解

楼主(2012-10-06):
我是一个兼职工作者,兼职酒店电脑修理,最近电脑系统有问题,酒店老板不肯花钱,他们也不知道还原密码。请求会破解密码但不破坏原系统的,希望各位都想想办法,帮帮忙, 急 急 急

网友:
Windows系统吗?用U盘做个pe,一般都有密码破解,或者用系统光盘也行

网友:
唉!用U盘坐个PE  就可以破密码啦!很简单的!

网友:
有没有具体做法啊

网友:
一般都有密码破解,或者用系统光盘也行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6931-1-1.html

网友:
我说的是系统能进,右下角有个游戏菜单右击登陆客户端管理密码,之后有一项是还原管理;是这里的还原密码破解,不是桌面密码破解

网友:
用U盘坐个PE  就可以破密码啦!很简单的!

网友:
我说的是还原管理密码

网友:
这个密码不好破解的,你只有重新安装一个服务端,让他更新下去..密码可以同步

我用迅闪用了六年了

网友:
老板一分钱都 舍 不 得

网友:
还原密码都不知道,直接重新装个还原看行不行

网友:
在迅闪的服务器可以修改这些密码

网友:
干嘛要破解费那事 原系统有什么重作不好吗

网友:
原系统中病毒了,qq不能上,服务端迅闪已经被人删了 没法修改

网友:
LZ我和你一样也是酒店兼职,其实那些密码都是可以自己设置的,不需要破解。
先打开迅闪管理服务器,设置——系统设置——密码设置。这里面修改密码是不需要以前密码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很好很好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