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经常死机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2-10-06):
电脑经常死机是什么问题呢?开机得十几分钟就死机了

网友:
可能电源,可能过热

网友:
我自己的机子是因为机子太脏,清一次使用半年。你也试试

网友:
估计是过热引起的,摸一摸看看CPU的温度高不高啊。

网友:
应该是散热。你处理下看看

网友A:
可能性比较大的有散热不良、主板老化、操作系统,如果有独立显卡的话,查看显卡的温度有没有过高,清洁主板灰尘,上好导热硅胶。主板老化的话,电容鼓包是常见的,直接换掉。操作系统的问题比如安装了一些垃圾插件之类的软件或恶意插件都有可能引起电脑死机,总得来说引起电脑死机的原因软硬件都会牵涉到,处理的时候要先排除硬件,再排除软件。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散热,所以要看看CPU风扇还转不转

网友:
CPU温度过热,灰尘多,用360时常清理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好

网友:
和接触不良也有关系!

网友:
看看CPU的温度是否过高,散热是否正常,

网友:
与散热有关系吧.

网友:
一,灰多了。二,cpu太热

网友:
可能是温度太高了啊

网友:
温度太高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下次别发了,其实大家都懂的,除非你是新手,不过死机有可能也是桥的问题

易点小弟 -5 禁止骂人

网友:
温度

温度

网友:
我晕,你是修电脑的吗?  先排除硬件,再排除软件? 你10分钟能把硬件故障排除了? 等你折腾的时间我早把系统装好 排除软件了。

网友:
支持六楼青青电脑的看法,估计是温度高散热不好造成

网友:
可以看一下散热问题哦! 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先看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我以前有一电脑就是这样,后来一看是cpu太热造成,换下硅脂就好了

网友:
通常都是CPU散热不行  还有系统垃圾太多了  不能同时有两个杀毒软件

网友:
可能是CPU散热不好,上硅胶试试

网友:
装个 360 硬件大师 测试

网友:
温度。 cpu温度 ,电源温度(内部散热不畅) ,显卡温度,主板 南北桥温度(建议拔掉所有的usb 接口)。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一步一步排除吧

网友: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经常死机 涉及的东西多 同意6楼

网友:
这种情况原因很多,电源,显卡,内存,硬盘,温度那一个出问题都会有这种清况发生。

网友(2014-04-23):
引用 网友A:
可能性比较大的有散热不良、主板老化、操作系统,如果有独立显卡的话,查看显卡的温度有没有过高,清洁主板 ...

谢谢各位了,是CPU风扇转速不够所至,更换新的解决 了。

网友B:
你这个可以先大概看一下硬件比如CPU 显卡  主板南北桥的温度散热,机箱是否灰尘多,主板硬件外观是否有损坏松动,如果没什么问题,可以先重装一下系统看看还有没有类似情况出现,如还有类似情况就可查看你的显卡,内存,电源等硬件的内在问题

网友(2014-06-01):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可以先大概看一下硬件比如CPU 显卡  主板南北桥的温度散热,机箱是否灰尘多,主板硬件外观是否有损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