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开机键的17v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2-10-06):
   ON/OFF#这个脚应该是3v的待机电压,

51_ON#来自BATT+,在没有安装电池时应该没有电压。

网友:
楼兄可以参考下坛里的仁宝点火回路案例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通过PQ4里面的体二极管漏过来的

网友:
vin-pq4-51on#这样过来的

网友:
唉!楼主啊!你去看看仁宝点火回路吧!

网友:
适配器的时候是经VIN来的,电池的时候是经BATT+来的。

网友:
在没安装电池的时候,那VIN那边一样是工作的啊,难道只有装电池51_ON#才能工作?

网友:
那就是走路不一样而已嘛  互不干涩是嘛 求解答

网友:
ON/OFF和51_ON拉低就会引起不上单

网友:
哈哈,我也发现过, 之前17V 之后3V  确实是这样

网友:
VIN 通过 PQ4这个P沟道的MOS里的体二极管过来,然后在通过两个电阻对地分压给了51_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