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待机正常不触发

楼主(2012-10-06):
         昨天接到个G470进水机北桥供电芯片出进水 客户开过几次机打发客户后拆机都长毛了擦干净后,测下换个101电阻和0欧电阻 没短路的地方了 加电0.2掉 再测3V 5V被拉低了 换个北桥供电芯片好了但是不加电了。测IOKB926 A1  VCC  AVCC 正常3.3V  32脚3.3 到0.04跳变  100脚始终0V 换个IO没有A1版本换个B1还是一样刷了BIOS涛声依旧 求高手指教!!

网友:
补充一下还换了个C1版本的IO也不行  不是IO的问题吗?来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这两个IO能通用吗

网友:
KB9260.A1是不能代用的要换一样的

网友:
楼主 我也在修这机器 也是不触发  I/O100脚有3.3V

网友A:
查 IO  的 6大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 IO  的 6大工作条件

哪6大条件?

网友:
之前可以加电到0.2掉电,然后你换个北桥就不加电了? 你觉得原因在哪里呢?

网友:
你的截图上既看不到32脚,也看不到100脚,它们是什么信号?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的现象和你的一样一样的!还没有解决

网友:
我刚修到一个和你的也一样,进水的,  还在搞

网友:
进水的机器容易出断线的问题,查下

网友(2012-11-09):
仁宝的机器里EC在发出EC_RSMRST#之前,还有一个信号那就是EC_ON用来切换RT8205的工作模式。
如果EC_RSMRST#出不来可以打一下对地阻值看是否有短路或是将R193看看是否EC有发出。从而判断EC是否好坏或程序好坏。

网友:
a1 和B1 是不能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