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导通条件

楼主(2012-10-06):
mos管在没有导通条件的情况下自己本体带二极管,所以也会导通,只不过不是完全导通。每个mos管都可以吗?那么怎么判断它在没有导通条件的情况下导通了多少?

补充内容 (2012-10-7 08:06):
现在知道了,mos管里面带二极管的,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导通,有些mos管即使在没有导通条件的情况下也会导通

网友:
有这个说法的吗

网友:
判断管子导通的话,N管 G大于S 4.5V完全导通,P管 S小于G.

网友A:
里面的二极管是起保护作用的,和导通神马的,没有半毛的关系。
MOS好像没的“不完全导通”这个说法吧?
至于导通条件,MOS的种类太多了,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手册定义:   开启电压UT它可定义为:当UDS一定时,使ID到达某一个数值时所需的UGS。
实际主板维修中,基本不用考虑这个。只有在开关电源设计维修时,才会用到。
修主板时,一般用常用管代换就行,管子是否工作可以根据上管温度和S极电压判断。有示波器可以直接看G极的PWM。。

不知道对不对,希望没有误导

网友:
涨见识了,楼主果然厉害,

网友:
一般情况下  mos内部自带的那个二极管  在电路中是反向的。所以 基本上是没有用处的。可以忽略  但是有些特殊的电路 会用到这个。因MOS管的  D  S是可以互换的。但是互换后要注意他内部自带的二极管的方向。 所以 一般情况下  这个二极管是没有用处的,但是也要看具体电路。

网友(2014-12-29):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二极管是起保护作用的,和导通神马的,没有半毛的关系。
MOS好像没的“不完全导通”这个说法吧?
...

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MOS管内部的晶体二极管一般是正向导通性质多,当MOS处于完全饱和导通状态时候,内部晶体二极管正负两端相当于失去了阻值作用,等同于一条导线连接,反而MOS管处于截止状态时候,内部晶体二极管正负两端相当于开路,即会失去本身单向导通性质。

网友(2015-02-24):
MOS管在完全导通情况下,DS级之间阻值接近与O欧姆,即本身GS之间阻值还是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