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我看看 旭日14002待机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2-10-06):
旭日14002待机电压不稳定,有0.05的待机就能开机,有时无待机,各位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PQ11,PQ17.PQ19,输入正常了,输出不正常有时,有时没有了 ,输出电压有3.4V是否正常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19V进去了没啊

网友:
看看公共端电压过去了没有噻

网友:
电压不稳定,去查查待机芯片吧!

网友:
先换掉再说  反正是时间问题 焊上去在查

网友A:
查查充电控制芯片  刚刚有一台19v有是有有时没有 换充电芯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充电控制芯片  刚刚有一台19v有是有有时没有 换充电芯片好了

充电是那个吗,本人菜鸟了